Modbus指令ADPRW不用轮询方式

楼主(2018-12-03):
前天用三菱FX3U PLC+FX3U-485ADP-MB跟10个从站通信用H10写数据,发现用ADPRW指令不用轮询方式也可以正常使用,神奇了。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真的吗,不用考虑时序吗,读取呢,楼主再试一下。

网友B:
我看手册上的样例,第一条下面写一个M8029,再触发第二条。
如果有N条,就有N-1个M8029,(最后一条不用)
按楼主这样,通讯不良时,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异常。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三菱这个比较好 它会自动按顺讯执行,比西门子方便

网友D:
有可能会出现延时非常严重的现象

网友E:
FX5的就这样,3U的好像不太理想。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F:
第一条报文没完,第二条忽略,你导通搞个上升沿你再试试?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楼主你搞个读试试

网友H:
效果怎么样,出来说说呗楼主

网友I:
這樣的方式不是不行,看應用層面。
如果是只要給命令不用管回應。那或許是可以的。
但如果還有讀取的話可能就不行了。因為傳送報文是要時間的。可能前一筆還沒收完。下一筆就進來了。
而一般的RS485好像沒有在管控現在的通訊線路是否在使用,就像你如果同時和二個或以上的人在說話。就會變的不知道是誰在說話,誰說了什麼事。會錯亂。

楼主:
用了十多天了,没什么问题呀。 三菱客服说现在可以不用轮询方式 挺方便的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了十多天了,没什么问题呀。 三菱客服说现在可以不用轮询方式 挺方便的
那很好啊...有回應值嗎??
回應的值都是正確的嗎??
那我真的要打電話去問問台灣攝陽了....

网友H:
读取的有没有试过?

楼主:
读写都是可以的,06码写,03码读。已测数据完全OK
  • 下载积分:+5(Q02UCPU) 感谢分享!
  •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G:
    有空也来试试

网友A:
    这个好,也不用考虑轮询,点个赞。

网友J:
    不行吧,为什么我控制变频器就不行了,非要用M8029,不然就通信不了

网友K:
    今天做了fx3u-485adp-mb与24台台达M系列变频器通讯正常

网友H:
    我用5U跟安川通讯,怎么就不能这样用?
    波特率设多少?通信等待时间设多少?

网友L(2019-02-28):
    能来个例子学习下不

网友M(2019-04-19):
    我以前也这样做过,写3台三菱变频器,读3台称重仪表,确实可以正常读写,但 后来换了国产变频器就不行了,只第一条可以正常读写

网友M:
    今天又特意打电话问了技术服务,说需要轮循方式

网友N:
    这MODBUS用得这么顺手,三菱的Anywire怎么办?前几天还有一位三菱的销售主管,向我大力推荐Anywire。我在想那个成本比MODBUS高多了。

网友C:
    反正我5U是一直都和楼主一样写的,没啥问题。MODBUS非常好用 哈哈

网友A(2019-11-09):
今天有空试一下

网友O:
不和设备安全相关的是没问题的 比如读取温度 控制变频器速度
但是如果读取编码器等 如果不做反馈超时或通讯失败的话 就很危险了

网友A:
条件限制,一个FX5U,一个安川A1000变频器,启停控制写一次,频率给定写一次,输出频率读一次,三个任务,直接SM400条件,没有轮询,正常。

网友P:
这个可以有,好牛逼的样子,很给力

网友Q(2021-09-10):
ADPRW指令必须轮询,并且两条指令之间必须有间隔时间,大于3.5字节,我前几天刚刚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