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3):
請問~我想同一個暫存器顯示32筆不同的註解資料,GT Designer3需要設定甚麼嗎。程式又需要寫甚麼?

网友A:
两列32笔不太好做;单列16笔还可以。

以之前做过的8笔为例,首先在注解中将8笔资料写在同一个注解行中,而非分开写,然后设置字注解元件的属性:

说明:
【扩展功能】中设置注解显示的起始行数(一般指定第一行),和显示行数(要显示16行就输入16);
【显示注释】中设置为间接软元件,且通过【行距】调整注释与画好的表格对齐。

切换注解时,通过更改字原件的数值对应不同的注解行,或者在【扩展功能】中通过偏置功能来实现。

楼主:
所以沒辦法註解分開寫,又同時顯示32筆資料嗎?
因為這是別人寫的範例發現可以,可是我自己在做的時候,無法同時顯示不同註解。正在煩惱說哪個環節出錯了
引用 网友A:
两列32笔不太好做;单列16笔还可以。

以之前做过的8笔为例,首先在注解中将8笔资料写在同一个注解行中,而非分开写,然后设置字注解元件的属性:
[attachment=227944]

网友A:
每笔单独设置偏置值
  • 下载积分:+1(crazypnp) 真诚感谢!

楼主:
    感謝,我找到問題了!!!
引用 网友A:
    每笔单独设置偏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