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自动接线求助

楼主(2018-12-03):
将几根颜色不一样的线需要和另一端的线对接,颜色相同的对接,这一步自动化怎么设计。

网友A:
加视觉,分线序
我这里是全自动的,从上一个工序过来的两个部分的线是凌乱的

网友B:
给他们编数字,数字对应上就接起来,颜色可以给标注上去

网友C(2019-02-09):
这也太难了些,总归要设定些有利条件来操作,乱七八糟的怎么搞,让机器人手动对接嘛,整齐一些也容易操作,机器手臂跟人的手指灵活性还是差很多的,优势就是不知疲倦

网友D:
加视觉,可分辨颜色

网友E:
加视觉,分颜色,定位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应该让上一次工序理顺

网友G:
不敢想,头痛!!

网友H:
定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