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3):
各位好:最近碰到的一个台达的伺服 电机运行报AL.025故障, 我怀疑是编码器坏了! 我来说说情况
电机点动运行 有时走一秒钟停掉 报AL.025报警,有时也会久一点 时间不定。
编码器线和电机线 我也换别的电机试过 都好的!一直能运行! 可换回来 就会报警。
还有一个就是齿轮比 我调小一点 它走的会就一点,因为速度慢下来了!
在此请教: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师傅吗? 分析下原因!
电机是带丝杆的,但是丝杆没拆,也没脱开试! 比较难拆! 搞机械的没在现场! 但是如果是丝杆卡住,应该是报过载吧 会报 编码器故障这个代码吗(AL.025)
在线等!!!!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網路找的
看看有幫助嗎

楼主:
谢谢 这个已经看过了! 还是应该怀疑编码器坏了! 但是台达的 编码器自己拆不下来 不能试 头疼!只能回厂了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