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Q系统 一个跟组态王通信 一个跟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8-12-03):
三菱Q系统 一个跟组态王通信 一个跟触摸屏通信
三菱Q 跟组态王通信用什么方式比较好啊 还的一个口 跟触摸屏通信

网友A:
都用以太网

网友B:
方案很多,根据数据量、通讯速度等具体要求找更合适的;
推荐一种网关模块:

网友C:
以太网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