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图那个规范,那种画法正确

楼主(2018-12-03):
图1是我自学画法,没经过专业学习也不知对不对。 图2画法是我看到中铁局出的图, 常开符号斜口向下面,启停按扭也在下面,包括中铁教科书也是这样的。图3 是在网上看到的动触接点调过来。请问各位大师控制电路设计有什么标准规范, 如开关符号的连接,静动触点那边放在前面,或者常开常闭开关向下还是向上。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A:
第三个好些

网友B:
电气设计用第二个,开关状态都是处于自然安全状态

网友C:
等二个是看反了吧?会不会是拿反了图纸?

网友D:
要看你用啥画图软件了!

网友E:
见过的电路图基本是第2种,但是要立起来,不是平躺的。

网友F:
平躺第一种,立式第二种,第三种错误,为什么错误就想想闸刀开关的接法。

网友G:
同意第1种,看起来比较顺眼。

网友H:
第二个规范,但是看着别扭。按钮从下往上按,大家怎么看。
第二种方法是中铁十二局出的, 铁路电气图样,包括中铁发给我们的学习书也是这样画

网友I:
我记得国标电路图符号,如果是上下画,就是左边开口是常开,右边常闭。就是图2立起来的样子。
如果是水平画,上边是常开,下面是常闭。就是图1的样子。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J:


网友K:
第一种应该是对的,来电侧应该接静触头!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同意第1种,看起来比较顺眼。
我也觉得第一种比较合适

网友M:
按正规的图表方法,应该图3最正确,属于通用画法。

网友N:
图二正确画法,记得电路图要求要么从上至下,要有从左至右,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O:
首先第三种是相对没那么好的,因为按照图的画法在回路当中灯泡比开关靠近火线端,这样是不太好的,1和2在于按钮朝向问题,这个很难说谁对谁错,不过在大学机械CAD的例图基本都是朝顺着火线到零线的左边,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才是合理的,当然第一个也不是不行

网友P:
上开,下闭;左开右闭原则。
QQ: 2490453455

网友Q:
横着画图第三种,竖着画图第二种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