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有支持MECHATROLINK-III协议的变频器吗?具体什么型号?

楼主(2018-12-03):
安川有支持MECHATROLINK-III协议的变频器吗?具体什么型号?安川官网找个资料真的是太难找了。。。。。。。。

网友A:
现在我看我们设备上一堆变频器带RJ45口的都没,你搞485通讯不久得了,安川这个MECHATROLINK-III是控制伺服的,精度比较高,变频器一般都会比较便宜,所以不会做的那么精细

网友B:
安川的变频器都可以支持M-II ,M-III通讯,需要配一块SI-T3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川的变频器都可以支持M-II ,M-III通讯,需要配一块SI-T3卡
是所有系列都支持,还是只有GA系列支持?

网友B:
应该是除了J1000,A1000,H1000,GA700,CH700等都支持的。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呀?

网友B:
应该是除了J1000。A1000,H1000,GA700,CH700等都支持的。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