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三菱转信捷程序需要如何修改

楼主(2018-12-03):
请教各位,三菱转信捷程序需要如何修改,不太会贴图见谅

网友A:
是转为XC,还是XD系列的?
如果是XC的话可以直接复制
如果是XD的话有些特殊用的软元件要修改
QQ:611369538

楼主:
谢谢周工解答,是转xc系列,我查了手册,xc系列好像也是需要修改软元件,比如D8140 D8142 D8148分别对应D8170 D8173 D8230,但是D8230赋值没有用,不知道这样设置对不对,测试的PLC是xc3-32TE,结果是Y0 Y1都没有脉冲输出。另外一个问题是xc系列的ddrvi指令不支持软元件M只能指定Y点,而这条指令控制的步进电机是单方向的,三菱中设置的M1000应该是一个没有用到的辅助继电器,该如何修改这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