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4):
请问 ,GX WORKS2有多国语言版的吗?如果有,在哪里可下载。

网友A:
引用楼主生产技术李钢于2018-12-04 09:45发表的 关于GX WORKS2的问题 :
请问 ,GX WORKS2有多国语言版的吗?如果有,在哪里可下载。
簡體語言不夠用???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software_GXWorks2
    software_GXWorks2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因为梯形图注释是日文的,最好用日文版的GX WORKS2,但不知哪里能下载。

网友C:
    你玩日文版的操作系统吗?因为目前为止,日文版的软件只能安装在日文的操作系统上。
    如果否,那就用第三方的日文字体显示软件转换吧。

网友D:
    windows地區語言改成日文
    GX2工成語言也選成日文就可以啦
    弟也是這樣使用GX2中文版讀取日文PLC程式的

    >>>GX2簡中 >>>PLC日文註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梯形图注释是日文的,最好用日文版的GX WORKS2,但不知哪里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