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4):
开发背景:1.因为PCB板规格不同运输轨道的宽度也要相应的改变
                     2.为了方便用户操作,要在HMI上做一个程序,用户可以自由添加产品的料号,设置对应轨道的调整宽度
                     3.每次设定完成后,数据还得保持,方便以后调用
实施想法:1,轨道由一台步进电机控制,PLC+HMI
                     2.原本想把很多种可能写进HMI和PLC中直接调用就可以。但是种类繁多,并不允许我这么做。万一以后有不同种产品,不可能几年以后还得去改程序。
                     请求各位大神,有没有一种方式直接在触摸屏中写入位置(如:D100),每次设定PLC中的变量相应的增加,并记录下相应的数值,后期调用。谢谢

钱weidong

网友A:
可以直接在HMI中使用配方,HMI中参数直接下载到PLC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一下,之前一直没有用过配方写法。学习一下看看

网友B:
使用配方及调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加油,我也在努力学习中
压力越大,成功的机会就大!

网友D:
典型的配方应用,PLC里做比较灵活

网友E:
直接用屏里的配方,简单方便省事。

网友F:
这就叫开放式程序 那我每台带人机的程序岂不都是开放式程序

网友G: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0447.html
站长发配方的样例,你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