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搞过1215PLC与C++写的上位机程程序通信?

楼主(2018-12-04):
那位兄弟搞过1215PLC与C++写的上位机程程序通信?有没有什么思路能给兄弟建意下。

网友A:
我搞过西门子和上位机通讯的,上位机用的VB,TCP/IP通讯,我之前的帖子里面有,通讯很简单的
兄弟,我想咨询你下,PLC需要写TCP/IP通信吗?还是只用上位机写好程序,PLC只等待上位机的信号?

楼主:
有没有那位兄弟出来指导下呀

网友B:
有官方论坛推荐的通讯库,造好的轮子,直接用就行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C(2019-04-16):
用开放式TCP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