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ET200SP内存卡程序

楼主(2018-12-04):
西门子ET200SP内存卡程序,用博途V15打开提示版本是V14,当前版本V15打不开。那位大师能帮忙打开?谢谢
SIMATIC MC.rar

网友A:
好像不是博图工程

网友B:
这种文件是打不开的把,可以插入plc的cpu读取出来吧。我还没有从卡上直接读取过

网友B:
S7PLC的程序文件中的一部分,应该是使用西门子Step7、wincc软件开启。是西门子PLC(S7-300)的项目文件,用step 7里面的SIMATIC Manager打开。都打不开,网上说的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