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丢失

楼主(2018-12-04):
各位好 我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FX1N-40MT的PLC PLC是06年的 我用D1008和D1010保存两个极限位置 这两个极限位置是靠机器运行自动检测出来 然后保存在D1008和D1010里面的 最近出现一个故障 这两个存储器里面的数据第一天检测出来保存进去了机器工作正常 然后下班断电 第二天上班来 这两个数据就没有了 全部丢失 机器不能运行 这是为什么?难道PLC的硬件出问题了?还是CPU板上那个超级电容坏了?麻烦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通常极限位置是要靠限位开关保证的。

网友B:
用EEPROM保持的D,不要用电容保持的。

网友C:
电池没电了,换电池
大概大概

网友D:
电池不行了,上电之后手动输入下极限位置的数据,短时间断电估计没问题,长时间断电估计还要GG!
FX1N里面没有电池
bnnyygy

网友E:
知道两个极限位置,开机MOV K****到D****里面啊

网友F:
没电池还能保存得住吗??

网友B:
1n哪有电池

网友G:
没电池的换电容。

网友H:
换法拉电容

网友I:
开机,M8002,,直接将极限位置传送到D1008 D1010里面就好了啊

网友J:
1n有掉电EEPROM保持区 D128—D255 M384—M511
掉电电容保持区 D256—D7999 M512—M1535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是程序第一句引起来的。这个设备是06年安装的,按照原来的程序运行,一直没有出现数据丢失的问题 ,今年却出现数据丢失。后来把程序修改了,极限位置保存到EEPROM保持区,数据再也没丢失。现在就奇怪,按照原来的程序, 以前为什么数据也不丢失?我把主板上的法拉电容也更换了 还是丢失。最后修改程序才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