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和D700变频器通讯使用RS指令

楼主(2018-12-04):
能写入正反转方向和停止,ASCII码方式传输数据,但是读取参数不能

网友A:
是不是读取地址不对

网友B:
既然是FX3U和D700,建议用专用指令
比如监视用IVCK,控制IVDR,读参数用IVRD
FX编程手册中有提到,以下是摘取部分

网友C:
2楼正解,三菱对于同品牌变频器有方便指令。而且手册上有说明,可以用通讯方式统一控制,很方便。

楼主:
我会用IVCK的专用指令,要学RS指令无协议通讯才问大神们的,有程序可以看看嘛,ASCII方式传输数据

楼主:
不会把ASCII码的数据转换成HEX16位指令读取

网友D:
便捷指令省事

网友E: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用485 adp mb 用adprw指令,非常方便

网友F:
有时候是为了学习更多了指令而去学习的,并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最近也在学习无协议通讯,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