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4):
请问图中这段程序,用到了一个p_on的常通位,但是是用了一个常闭指令,那这段程序有什么作用,plc通电常通位一直有电,那不就意味着这个常闭开关一直断开,后面的程序如何才能执行呢?后面的这个置位点1242.09,后面程序是有用到的。

楼主:
我的图呢

网友A:
例如,现在调试了一半,客户有些传感器还没有装好,那么怎么办呢?
1、删除程序段,等客户装好了再重新输入。
2、添加一个常闭触点,等客户装好了再删除这个触点就好了。

大致这个触点就是上面的作用。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就看看,看看
    大概大概

网友C:
    这个和P_off一样的,调试程序用,有些功能一会儿加一会儿不加的那种情况,把功能程序写哪儿,用这个触点来决定启不启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有时候程序有些功能不用的时候,可以用用P_off吧这段程序断掉,下次如果设备改动要用了,把这个点删掉,程序就恢复了。跟这个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现在调试了一半,客户有些传感器还没有装好,那么怎么办呢?
    1、删除程序段,等客户装好了再重新输入。
    2、添加一个常闭触点,等客户装好了再删除这个触点就好了。

    大致这个触点就是上面的作用。
    明白了,估计就是这个用处,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