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客PWS5610T与三菱FX3U通讯问题

楼主(2018-12-04):
各位工控大佬好,本人新手一个,遇到如下问题请帮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从旧的(PWS5610T)触摸屏将原程序上载出来,再下载与新(PWS5610T)触摸屏内,(上下载时对程序无修改)
然后将新屏与三菱FX3U系列PLC连接,屏幕显示异常。(旧屏可以正常使用,新屏作为备用)
请教各位,要在ADP中下载时修改哪些数据?(两个屏内部里面的参数一致)。

网友A(2019-01-15):
新屏系统要进行设置

网友B:
修改波特率

网友C:
不要设置波特率的,直接背后第5格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