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Q172DSCPU连接三菱机器人CR-800Q 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8-12-04):
Q172DSCPU连接三菱机器人CR-800Q 怎么设置呢?
系统是多CPU两台,上电Q172DSCPU单元报警 L01系统参数设置异常
用MT Developer2 ,SCNE配置里选项没有三菱机器人的选项,所以参数都写不进去,有没知道这怎么处理呢 ?
时光爱人

网友A:
记得是Q172DRCPU

楼主:
型号就不纠结了,就这个系列的。有用过这种连接方式的吗?
时光爱人

楼主:
选型选错了,要用 Q172DRCPU 、Q172DSRCPU 买错了 1w多。。。。
时光爱人

网友B:
Q系列机械手应该是标配外置cpu的把,应该不会错

网友B:
如果是Q系列机械手标配cpu的话要使用RT TOOLBOX3设置参数,PLC那边也要相应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