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4):
一个老款的步科触摸屏,型号是MT506LV4CN,电脑和触摸屏连接好后(下载线没有问题,电脑235连触摸屏的785),打开EB500软件管理器里,点击那个Jump To RDS按钮,触摸屏就从运行界面跳到RDS界面了,证明通讯建立起来了,可以控制触摸屏跳转,然后用EB500的软件点击下载时触摸屏界面会多跳出11这一行英文字母,然后就不往下走了,然后就提示通讯错误了,这是怎么个情况?
我试过的方法有1,、软件用V2.52。V2.61。V2.74都试了,问题依旧同上。下载时触摸屏只跳到11就不往下走了。2、我换过232串口线,换过电脑问题依旧。
这是怎么回事?谁遇到过,软件的问题?触摸屏的问题?
下面是做测试的截屏,大家参考

  • 下载积分:+1(zhong1946) 有新回复!

网友A:
    你的屏是原深圳步科的屏,不要用台湾威纶的软件。他们的软件名一样EasyBuilder 500(步科的后面带cn),介面极相似。俩公司MT506系列早已停产,步科官网也不再提供软件下载,步科的最终版本V2.6.1,威纶的最终版本V2.7.4

    [续]:在百度网盘找到了步科的软件,楼主不妨试试: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938919207&uk=1998273106

    PS:步科EasyBuilder 500 cn V2.6.1保存的工程文件,用威纶EasyBuilder 500 V2.7.4再次编辑保存可能就废了,不能再用于步科的屏,即使下载进去也无法运行。为此本人当年做过多次试验,结论即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用上面的软件也是提示到11就不往下走了。这个触摸屏怎样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必须用软件吗,本身不带清除程序的功能吗

网友B:
    十几二十年前的东西就不要研究了,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