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变频器加减速时速度不稳定

楼主(2018-12-04):
现有2台一模一样的设备,一台设备上分别有一台主机变频器和一台跟随变频器,都配有250S控制单元和编码器,跟随变频器的速度随时根据主机变频器变化而变化。现如今一台设备调试后正常运行,另一台设备在启停时出现速度不稳定,但达到设定转速后速度就稳定了。也怀疑过是否受到干扰,但也对变频器经行了相应的干扰处理还是没什么效果。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
变频器做静态识别了吗
蓝枫恋影

网友B:
第一你要排除编码器是不是正常,第二再去查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