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极限位信号异常丢失

楼主(2018-12-05):
公司里的机台用的三菱Q系列PLC连接禾川伺服控制器,最近老是发生伺服极限位信号丢失问题!?
看了下伺服报错停止位置,感应片离正极限、负极限位置还有好长一段距离;手动遮挡感应器,信号正常;短接正极限、负极限感应器后,回原点自动运行依然报错;
请教各路大神,问题到底处在哪里!

网友A:
首先报错代码,然后是怎么接线的 ,比如说驱动器接了正负极限,PLC但是没有没有接或者触发极限时回零程序没有被隔断,PLC脉冲一直输出,电机却停止往后走的使能,编码器返回脉冲和驱动器接受到脉冲数量差到达一定范围,驱动器报错,

楼主:
伺服控制器没有报错,是触摸屏显示伺服正、负极限丢失!其他的我今天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