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单台PLC 与多个编码器连接

楼主(2018-12-05):
各位高手,你们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有三个编码器来检测三条钢丝绳的行程,但我只有一台FX系列的PLC,想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连接?是直接连接PLC的输入端吗?需要增加功能模块吗?谢谢

网友A:
FX有好多系列,你又没说PLC是什么型号多少点数,又没说编码器输出形式,绝对值还是增量的 单脉冲还是双脉冲,你让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B:
看手册吧
大概大概

网友C:
要看plc具体有什么通信接口了或是高速计数口,高速计数口的话就接增量编码器,一般plc会有多个高速计数口可以接的;走通信的话就要接绝对值编码器了,您只有一个plc要接3个编码器,建议采用RS485或是Modbus总线型编码器,三菱PLC有这种接口可以用。如有编码器方面的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额
旋转编码器

网友D:
不知道你采用什么类型的编码,
如果是绝对值式编码器只能接一个,
好像没有绝对式编码器模块。
增量式编码器,X0,X1是100KHZ的,X2到X7,好像是10KHZ,
看你编码式速度,高于10KHz就只能接一个,需要增加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