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8-12-05):
准备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做工控的,什么配置的好!装什么系统,32位还是64位,急需提供参考,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都是64位WIN10,如果有需要,里面再虚拟一个XP

网友B:
买个二手win7 电脑就可以 win10还要装虚拟机,各种不兼容
一定要买配置高的 比如说 i7 6700 gtx1060 8G 这种用起来溜溜的

网友C:
西门子还是有很多软件不支持win10的,三菱老版软件也很多不支持win10,GX-WoRK2-3是没问题的。要看你用什么编程软件了,能不用虚拟机还是不用的好,这个只能作为第二方案。我的i7-8700+16G+1070Ti也没觉多虚拟机有多流畅。

网友D:
资金允许,硬件配置尽量高。
虚拟机,你可能迟早会被迫用到的。
我i7-6700 16GB内存,m5000m显卡的神舟笔记本,同时开三个虚拟机,其中有一个TIA博图的虚拟机,运行哗哗滴流畅。
下载积分:+1(lvpretend) 配置高。

网友E:
牛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联想的中,耐操
QQ:611369538

网友G:
WIN10跑虚拟机,双硬盘
WIN7兼容的确更好,但是虚拟机迟早还是会用上,特别是需要安装那个沙雕西门子博图的话

网友H:
没什么特别要求,就是要配买好点的,新一点没问题。配置好,你就能跑虚拟机,有虚拟机兼容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