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步进程序遇到的一个不转移问题
xwj123

楼主(2018-12-05):
程序有时候会出现不转移,关电过后再开又可以运转。此情况没规律

网友A:
程序有漏洞,检测下其他地方是否有影响,仔细看手册
大概大概
xwj123

楼主(2019-08-12):
有大神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可能同时引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大神解释一下吗
卧槽,都一年了,大哥什么问题压
xwj123

楼主:
不转移啊 卡在那里程序不走了

网友C:
如果程序不是很机密的话,上传源程序或许能很快解决问题。大概率是出现漏洞了,步进程序的格式基本固定的,查找不难吧

网友D:
步进建议用SFC。

网友E:
问题都一年了,解决没有
小侯

网友F:
你這樣沒辦法解決
上傳程式吧
這樣才能查出問題來
畢竟不移轉的問題點並不是只有你PO的那張圖

网友G:
S202应该是哪里强制复位了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网友G:
楼主解决了没有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求助三菱步进程序遇到的一个不转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