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5):
直接上图,ST刚刚学

上图随时更改值须按按钮算出结果

上图更改值立刻算出结果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楼主:
    石沉大海自己顶一个,加油

网友A:
    任意数?

    从0加到5000万试试看。

    可能出现2个结果:
    1、循环次数过多导致看门狗报警,进入停机。
    2、数据溢出。

    Good Luck~

网友B:
    ST没啥难度,最大的难点在于你各种语言学多了,各种语法在脑子里成了一团浆糊。

网友C(2019-01-26):
    逻辑控制上,还得优化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D(2021-03-31):
    请教GX DEVELOPER 新建工程的ST选项怎么是灰色不让选呢?版本太低吗?

网友E:
    逻辑控制还是梯形图,数据处理还是ST来的清楚。

网友F:
    if mep(m0) then
    For d0:=0 to d1 do
    D2:=d2+d0;
    End_for;
    End_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