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03UDECPU+QJ71C24N模块和FH-L550通讯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2018-12-05):
用到无协议rs232
两个问题;
缓存区的数据不会清除,只能覆盖,就是如果先发的长数据再发短数据,长数据多出来的那部分会依然2在那里,不会影响接收但好奇怪,想用接收数据清除请求清除(图一),在程序中MOV K1 U0\G168.没反应。
用结束符判断来接收数据没问题,但用数据长度的话结果如图,数据长度设定是2。
要是信息不够劳烦说一下我把其他设置也发上来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智能模块的接收的缓存区是这样,你可以用INPUT指令,转到你的D里面,有长度和内容
第二个:如果用长度决定报文长度,参数要把结束码设置成FFFFH,长度设置你想要的,然后INPUT转D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懂了。。。数据长度2,我这样只算1.5。。。所以数据乱了。。。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那如果就是要接收奇数个字符要怎么办。。

网友A:
你设置成字节就没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求助;三菱Q03UDECPU+QJ71C24N模块和FH-L550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