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问题,一直使用也没问题但是看看大神们的建议。

楼主(2018-12-06):
PLC和开关电源我一般选c,因为我觉得控制用,不会出现电源电流突变的情况,所以觉得c合理点。
伺服控制器我也选c因为也不会有瞬间的高电流,毕竟是经过控制器PID计算的。同事都选d。以前看奥特维工程师选的好像也是c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并说明下原因。

网友A:
没毛病
真诚感谢!

网友B:
奥特维,光伏?
是的。太阳能电池板串焊机。

网友C:
去找个低压电器手册看看,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或者找个靠谱点的搜索搜一下断路器A/B/C/D脱扣曲线
真诚感谢!
但是有些好像不需要考虑脱扣曲线,只考虑下短路保护就可以了,个人认为。不知是否有问题。我先看看你说的低压电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