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6):
请问各位,三菱伺服马达只要一断电,就要做原点赋归吗?但是如果已加装电池但是原点还是遗失了,会是什么样的原因?

网友A:
請參考

  • 下载积分:+1(crazypnp) 真诚感谢!

楼主:
    J4-B系列也可以用此方式嗎?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attachment=228084]

网友A:
引用 楼主:
    J4-B系列也可以用此方式嗎?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