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6):
各位大神:
        我右一个电子秤,现在跟三菱FX2N PLC通讯来获取称的读数,使用RS串行通讯指令。
        目前通讯已经成功,数据也全都能接收到,再变成软件中监控软元件的数据对照码表换算的结果跟称也是一致的。
        现在出现个问题,如程序所示:我从D200---D215用于存放接收的数据,然后全部传送到D300---D315中去。然后转化称16进制数据。

        我现在想吧这些数据整合成实际重量数据该如何转换。现在转换成16进制后D400始终就11,而不是整个数据串

        如:称上显示  -0.076
                PLC接收的字符为:45  32  32  32  32  48 46 48  55  54  32  107  103  32   13  10

着急,跪等,还请大侠帮忙

网友A:
打开电脑自带的计算器,自已换算一下

网友B:
你这数据读取是8位模式吧,只需要把高位数据乘以2的8次方,也就是K256再加上低位就得到实际数据了!
比如高位在D300低位在D301  D300*K256+D301就是第一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这数据读取是8位模式吧,只需要把高位数据乘以2的8次方,也就是K256再加上低位就得到实际数据了!
比如高位在D300低位在D301  D300*K256+D301就是第一组数据!

最后还要把得到的数据乘以皮带秤的分度值,就是实际称重数据!

网友C:
Dec    Hex    缩写/字符    解释
0    0    NUL(null)    空字符
1    1    SOH(start of headling)    标题开始
2    2    STX (start of text)    正文开始
3    3    ETX (end of text)    正文结束
4    4    EOT (end of transmission)    传输结束
5    5    ENQ (enquiry)    请求
6    6    ACK (acknowledge)    收到通知
7    7    BEL (bell)    响铃
8    8    BS (backspace)    退格
9    9    HT (horizontal tab)    水平制表符
10    0A    LF (NL line feed, new line)    换行键
11    0B    VT (vertical tab)    垂直制表符
12    0C    FF (NP form feed, new page)    换页键
13    0D    CR (carriage return)    回车键
14    0E    SO (shift out)    不用切换
15    0F    SI (shift in)    启用切换
16    10    DLE (data link escape)    数据链路转义
17    11    DC1 (device control 1)    设备控制1
18    12    DC2 (device control 2)    设备控制2
19    13    DC3 (device control 3)    设备控制3
20    14    DC4 (device control 4)    设备控制4
21    15    NAK (negative acknowledge)    拒绝接收
22    16    SYN (synchronous idle)    同步空闲
23    17    ETB (end of trans. block)    传输块结束
24    18    CAN (cancel)    取消
25    19    EM (end of medium)    介质中断
26    1A    SUB (substitute)    替补
27    1B    ESC (escape)    溢出
28    1C    FS (file separator)    文件分割符
29    1D    GS (group separator)    分组符
30    1E    RS (record separator)    记录分离符
31    1F    US (unit separator)    单元分隔符
32    20    (space)    空格
33    21    !
34    22    "
35    23    #
36    24    $
37    25    %
38    26    &
39    27    '
40    28    (
41    29    )
42    2A    *
43    2B    +
44    2C    ,
45    2D    -
46    2E    .
47    2F    /
48    30    0
49    31    1
50    32    2
51    33    3
52    34    4
53    35    5
54    36    6
55    37    7
56    38    8
57    39    9
58    3A    :
59    3B    ;
60    3C    <
61    3D    =
62    3E    >
63    3F    ?
64    40    @
65    41    A
66    42    B
67    43    C
68    44    D
69    45    E
70    46    F
71    47    G
72    48    H
73    49    I
74    4A    J
75    4B    K
76    4C    L
77    4D    M
78    4E    N
79    4F    O
80    50    P
81    51    Q
82    52    R
83    53    S
84    54    T
85    55    U
86    56    V
87    57    W
88    58    X
89    59    Y
90    5A    Z
91    5B    [
92    5C    \
93    5D    ]
94    5E    ^
95    5F    _
96    60    `
97    61    a
98    62    b
99    63    c
100    64    d
101    65    e
102    66    f
103    67    g
104    68    h
105    69    i
106    6A    j
107    6B    k
108    6C    l
109    6D    m
110    6E    n
111    6F    o
112    70    p
113    71    q
114    72    r
115    73    s
116    74    t
117    75    u
118    76    v
119    77    w
120    78    x
121    79    y
122    7A    z
123    7B    {
124    7C    |
125    7D    }
126    7E    ~
127    7F    DEL (delete)    删除

看下三菱那个指令是转成ASCII码,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45  32  32  32  32  48 46 48  55  54  32  107  103  32   13  10

45=-  32=空格   32=空格  32=空格  32=空格  48=0 46=. 48=0  55=7  54=6  32=空格  107=k  103=g  32=空格   13=回车键  10=换行

45  32  32  32  32  48 46 48  55  54  32  107  103  32   13  10=-    0.076  kg
  • 下载积分:+1(zhangzhitao)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楼主terence1234于2018-12-06 14:03发表的 三菱PLC串行通讯接收到数据转化问题请教 :
    各位大神:
            我右一个电子秤,现在跟三菱FX2N PLC通讯来获取称的读数,使用RS串行通讯指令。
            目前通讯已经成功,数据也全都能接收到,再变成软件中监控软元件的数据对照码表换算的结果跟称也是一致的。
            现在出现个问题,如程序所示:我从D200---D215用于存放接收的数据,然后全部传送到D300---D315中去。然后转化称16进制数据。

    qq上帮你处理;729105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