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三菱PLC寄存器问题 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12-06):
如果一个寄存器中放满了16位数,想提取其中几位数来比较,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吗

网友A:
D100.0 ~ D100.F
如圖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把两个寄存器组合起来32位 比如 DMOV K500000 D0 应该是把500000放在D0和D1的组合里
但是软件上监测的时候还是显示 D0里的值是 500000 D1里的值是0

网友B:
32位显示的时候是D1D0,D0的最高位就不在是符号位了,此时D0可以存储的数据最大是65535 所以小于这个数据的时候D1里面都是0 ,至于你输入500000,D1里面应该会显示数据的,你再试一次。

楼主:
又试了一下 D0里是500000 D1是7

楼主:
还有1L这个 该怎么用啊。。

网友C:
如果想比较不连续位的,如D0D1组成的32位数据,可以用DMOV D0 K8M0,此时32位的数转成二进制对应从M0到M31,想哪个比较就取哪个比较,
如果想比较连续位的,用字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