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line屏为啥跟组态PC通讯不上啊?

楼主(2018-12-06):
求大神解答,硬件连接都没有问题,触摸屏开机也是处于 Transfer模式中。但是在wincc 里面就无法传送这个项目。求大佬解答

楼主:
重新更改了HMI的IP地址还是没用,传输的时候 还是显示无法建立连接

网友A:
填写HMI的IP地址

楼主:
大神我就是用的HMI的IP地址,还改了两次,没用

网友B:
换线再试试,不行换屏试试。

网友C:
win+r
cmd
确定
ping 屏地址
看结果再来讨论

楼主:
大神,我看了IP没错,换了线也试了。估计可能是屏的原因,屏的版本后面有个V3.就是型号是700IE V3

网友C:
所以说你屏型号都不看,软件也用错了?

楼主:
在学习wincc flexible,用的2008版SP4,正好有个smart line的屏,所以没具体看后面V3的后缀

网友D:
屏的驱动要升级?

楼主:
smart line 700IE 有好多个版本,后面带后缀V3的就要使用适应这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E:
WINCCFlexible2008SP5已经没有smartline了,smart屏使用WinCC flexible SMART V3

网友F:
更新OS,我有次也是,传了N次,程序还是不能下载进屏,更新屏幕的系统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