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93EVF变频器模拟量调速请教

楼主(2018-12-06):
有台设备原来是15千瓦的4极电机,改成22千瓦的6极电机,这电机是用伦茨93系列的变频器调速的。
现在我调节参数C011最大转速不行,调C32电子齿轮分子,这转速还是上不去,为何?

网友A:
多了两极肯定速度要降低的,看是否限制最高速度。

网友B:
伦茨的东西很复制 如果你是新买的 你可以免费让他们过来帮你调节 所有费用你不需要出

网友C:
60f/p,同步速度降低了。你要的速度是多少呢?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我认为是我们电机参数没有修正导致,改天停车后再试

网友D:
4 pool exchanged 6 pool motor.it speed maybe not enough.deep down over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