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6):
我用三菱3u plc左边带一个3u-cnv-bd和fx3u485adp-mb.用通道一和三菱d700变频器通讯,无法连接,用通道2也不行,rd和sd指示灯不亮。我把3u-cnv bd换成3u 485 bd和485adp mb,用通道2,正常。为什么,所有模块都是新的,是不是fx3u plc用485adp mb必须用通道2,求解

楼主:
怎么没有大神回答啊,大神求组啊

楼主:
没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各位大神求帮助啊

网友A:
变频器需要进行参数设定,包含79号参数设置为0/2,340号参数设置为1。然后按照PLC  CH1设定变频器117-124号参数,主要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
都设置过了,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用通道一通讯不了,m8411不接通

网友B:
RS485-BD模块是需要用无协议通信方式才可以,不支持RTU通信方式。

网友B:
你需要用FX3U-485ADP
我用了485 adp mb用通道一通讯不上,加了一个485 bd 才用通道2通讯上,还是用mb模块,485 bd没接线

楼主:
编程之后显示这样的

网友C:
由PLC从右往左为第一第二通道,也就是说第一通道只能是BD板,第二通道只能是适配器
我第一个接的是fx3u cnv bd然后接的是485 adp mb 用通道一通讯不上,但是我在接一个485 adp mb用通道二通讯,完全正常,这是为什么

网友D:
通道1和通道2都可以用485ADP,你应该是程序里面通信设定里面写错了,看你程序是通道1的,注意更改完后重启下。
重启很多次不行啊

网友D:
图片上监控的D8400值怎么是7319,这个数据是不对的,bit10,11不能被使用,查下原因,再d8402的看下故障码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4247换成16进制是1097.通讯不上,8402报警程序后面也写了,数值是零,没通讯

网友D:
问题就出在D8400上
PLC诊断下看看故障码
把PLC存储器清零,再新建个最简程序就写通信设定和一条读指令,再看看D8400样值有没和设定的一样
清零好几次了,不行。模块都是新的不会有问题。后来就写了两句,赋值给d8400和8401,还是这样,我诊断plc看下,谢谢你😊

网友D:
那有可能FX3u-CNV-BD板卡不好,我一直用FX3U-CNV-BD+FX3U485-ADP-MB都没问题的
大神,我用的是新的,刚买的,所有模块都是新的,你用通道一通讯的吗?可以加你微信请教一下吗😊,今天试了一下用fx3ga 和485adp mb 通讯,用通道一,直接就行了.搞迷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RS485-BD模块是需要用无协议通信方式才可以,不支持RTU通信方式。
无协议通讯可以支持Modbus RTU通讯,只要按照协议发送报文。

网友F:
我用通道2正常,通道1没有试,应该差不多一样
我用通道二也能通讯,但是前面要加bd转换板

网友F:
7391是不对的

网友G:
手册上已经注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