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7):
变频器一拖二要注意些什么参数设置吗?    变频器是1.5KW的   两台电机是380V  ,150W, 0.5A   ,请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A:
每个电机单独通过热继电器输出
  • 下载积分:+1(huiming) 变频器输出UVW &nb ..

楼主:
    变频器UVW分别接 热继电器---热继电器输出到----电机 ,对吧。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机单独通过热继电器输出

网友B:
    没什么要求,和一拖一一样,以前我们经常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UVW分别接 热继电器---热继电器输出到----电机 ,对吧。

    是的

网友C:
    造纸厂用的多,没有什么特殊设置。电机要求一样的。

网友D:
    如果不是变频器输出时突然启动另外一台电机,那么设置下两台电机运行时的最大电流,比实际值大5%但10%即可
    此号注销

网友E:
    电流总数加在一起;输入变频器,第二看你变频器是VF还是矢量控制,看现场情况

网友F:
    变频器不用那么大功率..变频器输出时不要切换电机..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没什么要求,以前用的非常多
    自学

网友H:
    2台电机要一起动作,不要在变频器输出的时候,关闭其中一台电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