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4模块版本疑问

楼主(2018-12-07):
刚买的二手定位模块,用GX-WORKS2写程序,
为了省事,直接在智能模块参数里设置,但读取
定位模块的缓冲寄存器时,发现设置的参数并未
刷进去,难道是版本过低??请大佬解惑

网友A:
QD75D4
QD75D4N
是不是这里搞错了
你的模块是QD75D4老式的这种
你有可能设置的参数是QD75D4N的。
设置的是QD75D4,旁边的QJ71C24N可以刷进去,估计是版本过低
下载积分:+1(青空の夏) 真诚感谢!

网友B:
估计你要用QP软件来刷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要用GX Configurator-QP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D:
和版本没有问题

网友E:
没看懂你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