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7):
我的win7系统64位安装了v15.1,最近发现了个问题,打开软件,如果临时有事合上电脑盖子,再回来打开电脑就死机了。有两次因为没保存好是上火,开始没认为是博途软件的问题,后来只要不打开博途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打开就死机。不知有出现同样问题的同行吗?怎样解决的?

网友A:
你笔记本有设置合上显示器不进行任何操作吗?博图软件这么大,如果睡眠唤醒要重新调用肯定卡。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我的电脑合盖子设置的是睡眠,一直没有问题。自从装了V15.1才频频出现,偶尔几次不死机,也都能很快唤醒。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并没感觉到电脑反应特别慢。现在我在使用过程中很小心,需要离开电脑先保存一下,只好这样先凑乎用了,等更新有了安装一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B:
自从安装博途V15后,腰不酸、腿不软,重新启动要抽支烟。
  • 下载积分:+1(黄富强) 好贴好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从安装博途V15后,腰不酸、腿不软,重新启动要抽支烟。

    和V14SP1相比呢?V14SP1感觉还可以,电脑速度还可以接受,打开软件需要一点时间,编写修改保存程序,下载程序等速度还可以,不卡顿。

网友D:
    我机子是  PG M4  16G的内存,装了V15后也慢 ,换了V14 sp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机子是  PG M4  16G的内存,装了V15后也慢 ,换了V14 sp1.

    感谢关注,我也想换回V14 sp1,只是有些新硬件它不支持,只有v15才行,很无奈啊!

网友E:
    有这种现象,需要关掉程序,重新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机子是  PG M4  16G的内存,装了V15后也慢 ,换了V14 sp1.

    上次急匆匆的回复,没仔细看,楼主是土豪啊! PG M4是最近配备的?价格多少?把使用感受说下呗?
    TIA V15.1确实对电脑配置要求挺高的,现在明显能感觉到慢了,修改程序时指针要转很多圈,很卡,大家安装的时候要谨慎,没有必要的话还是V14吧。
    使用过程中我发现有意思的地方是同样一个项目,V14SP1的项目包大小是60M左右,用V15.1升级后小了很多,大约30M左右,硬件配置,程序块都一样,没搞明白咋回事。
    有大佬给解释下?
    最后再强调一下,V15.1很卡,很卡,很卡!

网友F(2019-01-18):
    你把你的鲁大师卸载了就好了,另外V15特别吃电脑配置,没有8G内存的不建议装

网友F:
    我的笔记本开始装了V15后,经常莫名其妙就死机,后来直接把鲁大师卸载了,就好了,鲁大师这个渣渣软件,好像跟win10不兼容,强烈建议卸载鲁大师,360这类的货。

网友C:
    我的没有出现楼主的情况,楼主还是检查电脑系统吧。

网友G:
更新下驱动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我也想换回V14 sp1,只是有些新硬件它不支持,只有v15才行,很无奈啊!

大哥,你好博途15连接不了固件4.0的CPU ,程序那里出现红色  X,只能用14才可以连接;博途15要怎样安装才可以支持????谢谢

网友I(2019-03-26):
V15是针对win10系统的,win10最合适的搭档是8代i7。
独一无二的我,不再随波逐流。

网友J:
没发现  我用起来爽爽的

网友K(2019-06-12):
因设备而异,新软件配新电脑

网友L(2019-07-15):
原来这么个情况,V15就是个喳喳软件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网友F:
你的V15,1死机,是因为内存不足造成的,我的开始也是这样,频繁死机,后面加了一根16G的内存就好了,V15以上太吃内存了。

网友M:
电脑安装博图V15.1之后  时不时网卡就掉  获取不到IP地址  重置网卡就又可以了!

网友N:
这个我现在电脑都是裸奔的:安装电脑管家就出问题

网友O:
博途软件对电脑硬件的要求是相当的高啊

网友P(2019-09-24):
我的电脑是华硕A42J的4G+集显,用V15还可以啊,就是打开程序慢点。20秒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上次急匆匆的回复,没仔细看,楼主是土豪啊! PG M4是最近配备的?价格多少?把使用感受说下呗?
TIA V15.1确实对电脑配置要求挺高的,现在明显能感觉到慢了,修改程序时指针要转很多圈,很卡,大家安装的时候要谨慎,没有必要的话还是V14吧。
使用过程中我发现有意思的地方是同样一个项目,V14SP1的项目包大小是60M左右,用V15.1升级后小了很多,大约30M左右,硬件配置,程序块都一样,没搞明白咋回事。

博途对电脑的配置比较高,建议固态硬盘和16G以上内存,CPU最好是标压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