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SWAP 指令问题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12-07):
我现在写的
M8000--------mov k0 z1
-----------------for k18
m0 (常开) ---- swap d0z1
丨-------inc z1
--------------------- next
正常SWAP指令应该用上微分把,但是如果用上微分的话 只交换D0里的值 后面的寄存器里的值都不变
用常开的话 就所有寄存器的值一直交换
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建议好好看看手册

楼主:
我是想交换连续寄存器里的高低位啊

网友B:
MOV(1,0,Z1);
IF LDP(1,M0) THEN
FOR D100:=0 TO 10 BY 1 DO
SWAP(1,D0Z1);
INC(1,Z1);
END_FOR;
END_IF;
下载积分:+2(15250554801) 热心助人!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