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7):
既要读也要写M点,好像不能直接控制,    这个M点除了 通信控制还受到到触摸屏的控制,怎么实现 ,求思路 谢谢

网友A:
把M换成V
V是整个字传输的吧 我要单独读写某个位  而不是整个字

网友B:
例如,使用VW200传输数据,VW200=VB200+VB201。V200.X对应某个要读写的M,V200.X的常开触头控制M线圈。

楼主:
可能是我说得不够清楚   ,,我这里200PLC是作为从站       需要被主站读写   M0.0 -M0.7   而这个M0.0-M0.7除了通信可以控制   还受触摸屏控制   现在问题是如果用V替代   例如把VB0 MOV MB0   那么当触摸屏那端改变MB0的时候    MODBUS 还是读取VB0 那么数据就不对了  还有如果改变VB0 那么整个MB0也被改变了     我现在需要的是位   就是改变M0.0 旁边的M0.1本来是1还是1 是0还是0 不能改变  如果整个字传输过去  那么改变的就不是单单一个位了

网友C:
modbus 不能读写M区  你可以换成V区 我4年前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好的

网友D:
触摸屏也可以用V2.3等代替M2.3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把M换成V

s7-200的M和 V可以 位,字,字节,双字读取。不知你用的什么PLC?

网友B:
可能是我说得不够清楚   ,,我这里200PLC是作为从站       需要被主站读写   M0.0 -M0.7   而这个M0.0-M0.7除了通信可以控制   还受触摸屏控制   现在问题是如果用V替代   例如把VB0 MOV MB0   那么当触摸屏那端改变MB0的时候    MODBUS 还是读取VB0 那么数据就不对了  还有如果改变VB0 那么整个MB0也被改变了     我现在需要的是位   就是改变M0.0 旁边的M0.1本来是1还是1 是0还是0 不能改变  如果整个字传输过去  那么改变的就不是单单一个位了
我不得不说,你考虑问题有点死板。这个属于并行控制,相当于有两个按钮同时控制。例如,主站写从站VB100,从站VB100对应MB100,MB100.1控制MB200.1,触摸屏控制MB120,MB120.1控制MB200.1,这样就有两个装置同时控制MB200.1(可以考虑用边沿触发指令控制),MB200的数据转存给从站的VB200,主站读VB200的数据。读和写相互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