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此编程方法。

楼主(2018-12-07):
现在我 的难题是。此设备只有一个启动按钮,按一下就是步进一样,一步 一步往下走,一共有二十来步吧,如下图。希望师傅们帮指点一下编程思路和方法,谢谢大家。
学者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自己先动手编,遇到问题再问,编好后再发出来请大佬们指点会比较好。
新手路过

网友B:
按一下X1动作一次,

网友B:
计数的方法

网友C:
不就是单步动作嘛,在每一步流程前面串一个接通条件,每按一下就接通一次,用线圈好点,反正我是这么干的,没有毛病,调机检查流程一百分!
好好赚钱

网友D:
给你说个简单的 这个按钮用来计数 计数的寄存器作为每一步接通的条件就可以了 按一下计数1执行第一步 再按一下计数2执行第二部 以此类推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比较喜欢用INC配合DECO指令
下载积分:+5(apei2014)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panguancheng) 老铁发个例子出来学习一 ..

网友F: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楼上的都是经典。楼主可择其一而据为己用。

网友G:
用步进程序就可以了,每步写一个动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比较喜欢用INC配合DECO指令
老铁发个例子出来看看,片段也行!

楼主:
我已经写了一部份了,我也不知道 我这样可以不,(单步到任何一步长按就自动)现在又说要增加一个急停,功能是假如运行到十步中,按一下急停,立马停止,点一下又是接着往下步,如果长按大于2秒,又是接着全自动运行。希望大家帮忙指点一下哈。
学者

楼主:
各位帮忙下,这样可行不。
学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写了一部份了,我也不知道 我这样可以不,(单步到任何一步长按就自动)现在又说要增加一个急停,功能是假如运行到十步中,按一下急停,立马停止,点一下又是接着往下步,如果长按大于2秒,又是接着全自动运行。希望大家帮忙指点一下哈。

机器不建议采用长按,短按这类设计,
这类设计容易出现误动作。

网友I:
最好就是每步结束后添加标识位置,然后连同按钮一起写在下一步的动作中,各部的标识位保证只有一个导通,用寄存器计数不是好办法,因为动作还没执行完,如果按了好几次按钮,动作可能会乱掉
  • 下载积分:+1(liaoxinhua)

楼主:
    谢谢各位好兄弟的帮助,多谢大家的指点
    学者
    蓝枫恋影

网友J:
    移位来做吧

网友K:
    楼主的意思是:程序中要有启动,急停,暂停,步进功能,按下启动,程序自动动运行,按下暂停,程序立即停止(并保持工作状态),按下急停,程序全部复位,然后手动,自动自由切换,手动模试下,可点动步进,调试每步动作,是吗?

楼主(2019-01-09):
    回复16楼师兄,大部分对了,只是没 有暂停开关,按了急停就相当于暂停了,然后,松了又接着运行的。
    学者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比较喜欢用INC配合DECO指令

    有个缺点就是1-10步中插两三步时整个程序不协调或者改变了整个程序的顺序

网友M(2019-04-06):
    我觉得你可以用个计数器,每按一次+1,然后用比较指令,等于几(也就是按了几次)就对应输出相应的动作,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再用个比较指令复位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N:
    直接用步进编程就好了吧,你的单步依次进行和长按2秒恢复自动这个最好分开两个按钮,输入点真的没有空闲了吗?

网友O:
    1)位左移、位右移:SFTL M8001 M0 K12 K1
    2)STL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