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7):
symbol ds3578扫描枪和欧姆龙plc cp1e串口通讯,有人做过么?

现在电脑串口调试助手和plc通讯没问题,扫描枪和电脑串口调试助手通讯也没问题,唯独扫描枪和plc通讯不上,线路按要求接的,有人做过么?

网友A:
扫码枪与CP系列PLC通讯是没有问题的,一般需要注意的几个点;
1.扫码枪需要扫说明书上的通讯口设置,波特率等参数;
2.PLC这边通讯口设置需要与扫码枪通讯参数一致,最重要的是结束码一定要设置

网友B:
一般正规工厂都会用到类似的功能,也经常遇到这类问题,一般步骤就是线路连接正确后,然后就行PLC设置,扫描枪设置(新的扫描枪需要扫说明书上的条码,设置成功后方可进行通讯使用,波特率,奇偶校验位等等保持一致),这时可以扫描产品条码看PLC硬件上的选件板模块指示灯是否闪烁,如果没有指示灯的话可以找到相应的接收完成标志位看有没有被触发,触发有无溢出(有溢出需要做处理)?然后再看内存区有无数据,无数据就要看指令是否正确(RXD),控制字是否正确。如果是CJ系列的话,指令、控制字、扫描枪标志位不同之外,其他的几乎类似。扫出来的是字符串,还需要进行数据处理,ASCII码转16进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