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8):
有条皮带生产线,靠步进马达带到,开始有过开关检测物料,步进走两段一样的距离,CCD检测物料方向,方向对与不对都有信号输出,CCD检测为1号位,不对的时候要走到9号位才执行物料换方向动作,2号对10 ,3号对11 ,4号对12,一直下去,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移位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B:
引用楼主aorry于2018-12-08 10:13发表的 有条皮带生产线,CCD检测物料的方向,然后到第9个位才启动物料换方向 :
有条皮带生产线,靠步进马达带到,开始有过开关检测物料,步进走两段一样的距离,CCD检测物料方向,方向对与不对都有信号输出,CCD检测为1号位,不对的时候要走到9号位才执行物料换方向动作,2号对10 ,3号对11 ,4号对12,一直下去,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将步进电机每走一段计数一次,然后1到9号产品分别对应m0-m8;计数和产品对应继电器都亮起开始剔除(ccd ng输出为1)

网友C:
用字转移,D1表示一工位,D2表示2工位,依次类推,D1.0表示一工位判断NG还是OK,0表示NG1表示OK,D2.1表示二工位判断NG还是OK,D3.2表示三工位判断NG还是OK,同皮带走一次用字左移移一位。

网友D:
人多智慧广

楼主:
有4个气缸机械手的抓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