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cp1h有特殊加密 无法格式化 无法解密 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8-12-08):
遇到有cp1h有特殊加密
无法格式化 用删除软件也无法解密 是怎么回事呢 ,删除用CP1H解密也不行。用解禁解密也不行
A99=1 拨码开关也全是在OFF
这种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解禁有两个软件,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一个,有一个对1.2版本的的PLC无效

网友B:
如果已经不需要里面的程序,用存储盒CP1W-ME05M可以清空PLC。

lizhihua

网友C:
淘宝买一个CP1W-ME05M直接清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