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定位加减速问题

楼主(2018-12-08):
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正转时没加减速,反转时就有了,哪里错了呢

网友A:
DDRVI D602 D68 Y0 Y4
有关速度,你要看D68
找一下D68是从哪计算出来,或者在哪设置的。 有没有区分不同的情况,给不同的值 。
谢谢,正反转的速度都一样,只有D602一个正升一个负数的区别,给正数就没有减速时间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这中定位指令的加减速时间好像是8340的特殊寄存器里面 也就是DRVA或者DRVI指令的加减速时间都只与这个有关 具体的你看一下你正反转时 这个寄存器里面的值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