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伺服在现场没有接地铜排的情况下如何接地

楼主(2018-12-08):
各位前辈,伺服要求接地端子接地,然而现场没有接地端子,该怎么办呢,如果不接,会不会有风险呢。

网友A:
外壳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B:
做事的关键在细节! 还是规范的好。

网友C:
仔细看看本伺服使用说明书。

网友D:
有的是地下钻个洞,插根钢钎进去。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接地系统比较复杂。低压接地市保护安全措施及信号干扰。10KV接地系统在电力系统中比较重要,用以调节接地产生的电容电流,保护整个电站出来的10KV 安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