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land扫码枪和QJ71C24N的Rs232通讯,RD和SD的灯都不亮

楼主(2018-12-08):
描述:原来扫码枪和CP1H的RS232通讯设置,这样是可以通讯的
描述:现在扫码枪和QJ71C24N的通讯设置,是不能通讯的,还是同一把枪
描述:我的程序设置,QJ71C24N的RD和SD的灯就不亮
原来这个扫码枪和欧姆龙
CP1H
通讯第一个图片
现在和三菱
QJ71C24
通讯,模块的
RD
和
SD
灯不会亮,我程序和参数是这么设置的,
第二和第三图片
麻烦大侠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参数写入CPU否?看程序7是没啥毛病的,链接线呢?按照三菱的232接口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先用你串口通讯工具,监控下,可否收到你扫码枪的回收报文,如果可以,按照你串口工具的设置的参数,设置通讯模块,如果不可以检查设置项与接线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描述:串行数据监控
描述:X0C3没信号,无法继续编程
感谢大家。现在通讯上了,但是我的X0C3信号没有,大侠们看看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