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8):
威纶MT506MV 上载反编译后显示乱码怎么办?

网友A:
字库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库不对吧

如何更改啊?

网友B:
软件可能用错了,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用的EB8000软件下载的MT500的程序,就是出现这种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可能用错了,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用的EB8000软件下载的MT500的程序,就是出现这种字体

你怎么解决的啊?我是用的EB500上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解决的啊?我是用的EB500上载的

重新上载看看,或者软件更新一下,时间太长了,不记得了

网友C:
把字体改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