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网线既要给PLC下载程序,又要给触摸屏下载程序。

楼主(2018-12-08):
在一些大的工程中,一条网线既要给PLC下载程序,又要给触摸屏下载程序,这样来回的拔网线相当麻烦,有没有其他的方法,点PLC软件下载的时候能下载PLC程序到PLC、点触摸屏软件下载的时候能下载触摸屏程序到触摸屏,不用来回的切换拔网线。

网友A:
组一个局域网就行。都连接在交换机或路由器上。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加个以太网交换机,PLC 触摸屏 电脑IP地址设为同一个网段,如果想更方便的话,再加一个无线路由器,用笔记本无线上下载程序,成本不到一百元

楼主:
交换机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可以告诉我吗?或者具体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换机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可以告诉我吗?或者具体的方案
TAOBAO上搜索 工业交换机 买便宜的。 5口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交换机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可以告诉我吗?或者具体的方案
家里面不用的路由器,有线的无线的都行,用起来啊

网友D:
電腦/PLC/觸碰屏 IP設置同一個網域
使用HUB將設備連結
(若雜訊很強~建議使用工業級HUB)
是否使用無線就看個人啦

网友E:
用交换机可以,路过学习了。

网友F:
一个无线路由器也可以 可以
连接笔记本可以无线连接

楼主:
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G:
如果你是公司上班,让公司给你买一台MOXA的58口交换机;如果你是自己掏腰包,那就买一个腾达的金属壳的5口交换机。MOXA随时都可以联机下载,腾达的有时候会下载不了程序,断电重启又好了。

网友H(2019-04-28):
MOXA的东西确实好。64个com port的以前玩过。

网友I(2019-06-14):
有的触摸屏带穿透功能

网友J:
买一个无线路由器,设置好IP,电脑不用插网线就可以下载程序
请开始你的演讲吧、、、、、

网友K:
便宜的工业交换机100来块钱,如果是临时调试时使用,TP-LINK的无线路由器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