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伺服电机攻丝系统

楼主(2018-12-09):
有哪位大侠做过双伺服电机攻丝系统的,有没有程序案例。或者有做个类似的,可以提供报酬!!!

网友A:
两个轴插补就可以。

网友B:
是丝锥攻还是类似车床车出来的

网友C:
我做过,私聊! QQ :729105762

楼主:
就是丝锥攻

网友D:
快进7慢退3,慢进5慢退3……………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我也也做过呀,其实用单伺服做,比双伺服做要好呀!双伺服有时会出现同步问题

楼主:
是的呀,但是现在客户提出来可以攻丝和钻孔切换,所以一定要双伺服的

网友A:
关于2轴伺服攻丝,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