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欧姆龙PLC请教

楼主(2018-12-09):
给了输入为什么输出没有,监视没有灯也没亮

网友A:
模式没选对吧?
仔细检查现在程序处于什么模式,编程模式,监控模式?

网友B:
1、检查上下是否有IL ILC互锁指令 看是否接通条件
2、检查是否有双线圈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如果后面复位 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