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打不开程序

楼主(2018-12-10):
别人发的程序,一个都打不开,我的是博途V14,打不开V13写的程序么? 另外一个说少装了什么东西啊?

网友A:
装V13SP1打开升级后再用V14打开

楼主:
谢谢,好麻烦啊

网友B:
V14以上打开V13以下程序,需用V13SP1做中转,所以当前电脑基本要安装2套TIA软件。

网友C:
装V15.0或V15.1,都能打开,前提是v15都有旧版的软件包,比如v13创建的程序里含sinamics sdartdriver,v15必须有这个包,先升级到v15,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D:
博途V14打不开V13写的程序 , 首先将V13编写的程序升级到 V13SP1 然后才能使用V14打开
也就是说博途V14不能兼容V13 只能兼容v13sp1,V13SP1兼容V13
永远年轻

网友C:
V13SP1以上的版本用V15.0能打开,V13SP1以前的版本需要先用V13SP1打开才行。也就是V15.0或V15.1兼容到V13S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