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10):
维纶EB8000多用户密码登录功能怎么做,求大神们帮忙

网友A:
先在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用户密码/启用  你需要的用户打勾/然后设值密码,在然后做一个位状态设置原件,设置为切换开关,地址可以填写触摸屏地址LB0/新增一个窗口作为密码填写登陆窗口/设置窗口大小为你需要的/在新增窗口新增数值元件/读取地址点击设置/勾选系统寄存器/在里面寻找地址为LW9219,这个为用户编号设置/同理再新增一个选择密码登陆/最后在4号窗口公共窗口新增一个直接窗口/读取地址为LB0/属性选择窗口编号为你的弹窗窗口,大小选择一样/这样就可以了/最后就可以在其他元件上选择权限了/权限点击对应元件的安全/用户类别/添加需要的类别

网友B:
仅供参考
附件: 登记密码登陆.zip (54 K) 下载次数:381